手册
AD-081模拟量采集温度和实际环境温度差别大

楼主(2015-11-06):
最近搞了一个系统,PLC是CJ1H-65H的,模拟量模块用的AD-081,温度传感器是PT100,变送器是那种蓝色的100℃的量程,测得值和环境温度差一倍多,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该怎么搞?

网友A:
有专用的模块,不要用AD。。。
[attachment=141240]

楼主:
版主,关键是东西已经有了。不能再买了。

网友A:
如果非模拟量不可:
1.先确认变送器输出的是哪个类型模拟量:0~5V、0~10V、0~20MA、4~20MA。。。。。。;
2.调试时不要接入PLC,而是万表测量变送器的输出值对应被测目标实际温度;
3.把模块设置相应的输入类型;
4接入PLC后标度指令的正确运用。。。
总结,传感器数据处理,越直接越好。个人认为:经过这么多环节才到PLC,还不如仪表与PLC通讯。。。

网友B:
楼主只是标定没搞好,变送器的量程没搞对,4-20ma对应温度是多少没搞清楚。

网友C:
把程序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D:
4楼说得对。设定量程值就行了。

楼主:
在哪里设定量程呢?

楼主:
4ma对应0度。20ma对应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