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3u定位问题

楼主(2015-11-07):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fx3u y0,y1能同时发出高速脉冲么?就是同时控制x.y轴运动,回原点能同时回么?如果可以。程序该怎么写?恳求各位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问的都可以,至于程序怎么写你可以查看手册《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网友B:
同时接通Y0 Y1 的定位指令或回原点指令就能同时运行啊

网友C:
可以同时驱动定位指令或回原点指令就可以了,三轴都没问题

网友D:
当然可以,互不干扰啊

网友E:
http://down.ymmfa.com/?type=fx

网友F:
3u可以同时驱动三轴,2轴更没有问题了。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