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电镀线产品位置跟踪计算

楼主(2015-11-07):
[attachment=141242]
上图是一个电镀线简单示意图。正常情况下是产品在1号槽浸泡10秒后提起来到2号槽,2号槽 浸泡10秒后提起来到3号槽,以此类推,一直到5号出料。也有可能中间跳几个槽不用,空桶是循环带回,同时产品不断在1号补上。现在问题是:如果现在在上1号上料时,把这桶料编个号为100,在下一次1号上料时,把这桶料编个号为101,以此类推,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跟踪这个100或是101的位置变化?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想料号跟踪吧

楼主:
是的,麻烦的一点是每个槽的产品不是同时移位变化的,也是不按顺序移位的。

网友B:
两个fifo,一个是总数里面,一个是五个槽里面,可能还需要一个字位移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先进先出也是不完美的,这个使用内存法和判断剩余时间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来做行车就近停车等候。
只要是做电镀的基本都是这个方法来的。工艺料号跟踪用变址,做过68槽的。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把料号跟踪这部分程序帖出来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把料号跟踪这部分程序帖出来学习一下吗?谢谢!
把工艺参数规划到一片D区,给然后在给每个槽分配固定D区。首先上料就把这个工艺参数D区传递到行车上,,然后用行车的钩下到位,那就把参数复制到这个槽的D区,要把参数传递到下一个槽,那就是利用行车钩上到位,把行车停位当前槽工艺参数复制到行车上,依次这样推进,这样的推进要用到变址功能。
文字表达不好,不知道是否理解。 贴程序,不如我这样给你表达理解。的确自动化电镀,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还有最后驱动打印机,给每个产品下料打上工艺参数,便于产品的跟踪等。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十多年前就有这种动态图了。现在电镀线程序已经相当成熟,这种自动线最早是从日本引进的,后来经山寨们模仿就林立了好多小厂。电镀自动线自己开发程序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一般小厂家都是外包。主要难点:工艺复杂且时常变化,比如有些工位要开启后行车才能在此工位工作,不开启则跳过。有故障报警后重启动要从报警点处开始工作。太多问题我就不说了,反正以客户要求的动作为准,否则改到你脑肿,我都见过二位工程师调试半个月客户都不满意,后来就不见来了。可见头有多大就带多大的帽为好。我是客户厂电工对电镀略懂一点。
tyjksd3535

网友E:
为什么啊啊

网友F:
高难度电镀线产品位置跟踪

网友G:
给每个缸一个数据地址,再给行车一个数据地址,根据动作让他们来回传递。
现在电镀线做到每挂飞吧产品不同,处理时间和参数不同已经是很正常的技术要求。
上料序列号不,是最基本的参数。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H:
我们单位使用这种,十年前就用了。不过使用有触摸屏+PLC+工控机(组态王),工位再21-28之间。程序老长了。我只是维修电工。

网友H:
传个图你看看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I:
    第一确定料号固定区域,第二确定料号的工艺固定区域,第三料车根据工艺动作,第四监视或者打印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J:
    引用第6楼打豆豆于2015-11-0去7 15:54发表的  :

    把工艺参数规划到一片D区,给然后在给每个槽分配固定D区。首先上料就把这个工艺参数D区传递到行车上,,然后用行车的钩下到位,那就把参数复制到这个槽的D区,要把参数传递到下一个槽,那就是利用行车钩上到位,把行车停位当前槽工艺参数复制到行车上,依次这样推进,这样的推进要用到变址功能。
    文字表达不好,不知道是否理解。  贴程序,不如我这样给你表达理解。的确自动化电镀,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还有最后驱动打印机,给每个产品下料打上工艺参数,便于产品的跟踪等。

    如何判断目标槽位有无工件?

网友K:
    在行車入料口、出料口跟每個槽位設置暫存器,勾起時將槽位料號傳到行車清除槽位料號,到位放置完成後將行車料號丟給該槽位並清除行車料號.   先進先出模式可能不太貼合需求吧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感谢分享!

网友L:
    电镀比较复杂的,行车路径规划,电镀时间控制,电流大小,滴水时间,行车避让,数据记录等都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