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226CN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5-11-07):
[upload=1] [upload=2]
连接一台S7-224的PLC是可以连接的,但就是226无法连接,请帮忙

网友A:
如果是山寨的通讯线,则有可能不支持多主站或者高通讯速率。
如果是原装的,则有可能是PLC通讯口自定义了或者通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