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大家好,请问下,FX5Uplc机械原点的复位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的指令是:DDSZR K10000 K1500 K1 M1

原点方向 :负方向地址减少
DOG:X1
0点:X2
左极限(反)X13
右极限(正)X12

当我启动原点复位的时候,马达向原点方向移动,感应到dog 减速到爬行速度,感应到X2时停止,原点复位完成,地址自动为0;

但是,当我复位时,工作台位于  左极限和dog之间,启动复位后,工作台撞击X13,马达正转,但是碰到DOG就报警了?正常应该是碰到dog,等dog断开,在反转,感应到dog减速,碰到0点原点复位完成才读啊?  求解??

手册说明:但是对不上啊,还是报警

3) 开始位置在通过近点DOG后的时候
a) 通过执行DSZR/DDSZR指令,开始原点回归动作。
b) 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
c) 检测出反转限位1(反转极限)时减速停止。
d) 以原点回归速度,向与原点回归方向相反的方向开始移动。
e) 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进行减速停止。(检测出(离开)近点DOG。)
f) 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再次进入近点DOG。)
g) 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
h) 检测出近点DOG的后端后,在检测出指定次数的零点信号时停止。

楼主:
这个是程序和参数设置

楼主:
知道原因了,这个例子是三菱手册提供的,上面的限位极限使用了SET输出,当碰到限位反方向转的时候在碰到DOG ,极限和DOG同时有信号,所有PLC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