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Q系列的plc如何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15-11-07):
学过三菱fx2n的plc,如何再学三菱q系列的plc,大家推荐一下如何自学三菱Q系列的手册的顺序

网友A:
指令都可以用,只是比FX系列比了一些功能指令,但只要普通指令能编其实无需用到,再就是多了锁存器L和报警器F.
下载积分:+1(胡湘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令都可以用,只是比FX系列比了一些功能指令,但只要普通指令能编其实无需用到,再就是多了锁存器L和报警器F.
我可以直接用以前的程序吗/

网友C:
轉換一下PLC類形試試,不過要注意下T的數值,特殊暫存器也不同....
想了一下應該是轉不了,要注意得太多了

网友D(2015-12-08):
感觉Q系列还是蛮强大的,我是先接触Q的,所以资料比较多,要得话找我qq1955896815

网友E:
编程思路是一样的,Q系列功能更全,编程很方便,有基础极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