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各位大神,小弟刚学变频器,我想用PLC485来控制变频器,但是在Pr79设置上好像有点问题,我把Pr79按照使用手册设置成2但是按PU/EXT键是就是切换不到NET网络模式,请问各位大神能帮小弟分析下怎么会是,自己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

网友A:
把Pr79设成6,试试看能不能切换

楼主:
老师,还是不行

楼主:
老师 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A:
把Pr79设成6,试试看能不能切换

网友B:
还有设置完了,变频器要断电等没有显示后在重新上电。
你是运转频率和运转指令都是通信,还是运转频率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啊?

楼主:
运行频率和运行指令都走通信
引用 网友B:
还有设置完了,变频器要断电等没有显示后在重新上电。
你是运转频率和运转指令都是通信,还是运转频率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啊?

网友B:
那你就按上面那个设置就可以了,你去看看FX用户手册通信篇。上面有变频器通信案例,你发的手册是D变频器应用手册

楼主:
老师,你的那种手册能不能给我一份,还有看了你给的手册,现在可以切换到NET模式了,谢谢老师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按上面那个设置就可以了,你去看看FX用户手册通信篇。上面有变频器通信案例,你发的手册是D变频器应用手册

网友B:
本网站工控下载就有,或者到三菱官网下载

楼主:
老师,根据你给我的那个图,我把Pr340设置成10,Pr79设置成0,现在就可以在PU模式和NET模式间切换了,要是运转频率走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是不是要设置成外部模式和通信模式一起用呢?
引用 网友B:
本网站工控下载就有,或者到三菱官网下载

楼主:
但是我看了下 好像没在这种组合模式啊
引用 楼主:
老师,根据你给我的那个图,我把Pr340设置成10,Pr79设置成0,现在就可以在PU模式和NET模式间切换了,要是运转频率走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是不是要设置成外部模式和通信模式一起用呢?

网友B:
全部走通信,就按上面的设置就可以了。如果运转频率走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就要更改Pr338\Pr339

网友B:
运转频率走通信 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这个组合肯定有的,我已经做了几十台了。
以前我做的都是全通信,后来为了增加可靠性才改成这样的

网友C(2021-09-29):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