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在没有接高速脉冲以前;一切正常;昨天在x0.x1上接了高速脉冲计数器后;x2,x3.x4;x5,x6.x7;这些输入点出现误动作;不规则乱闪;接到这些点除外的输入点就正常了;请教大师们;这种问题怎么样处理的?谢谢;

网友A:
你高速脉冲的电压和X2 X3  的电压是一个电压吗?其他点是不是有个其它的COM点啊?

网友B:
接到其他输入点后,高速计数也是好使的不/

网友C:
看手册,有可能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高速脉冲的电压和X2 X3  的电压是一个电压吗?其他点是不是有个其它的COM点啊?

所谓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码盘装在直流电动机连接轴上;通过对射光电开关通断x0,x1来计数,1秒钟80次左右;没有其他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其他输入点后,高速计数也是好使的不/

接到其他输入点后;计数器正常;按道理不存在干扰问题;但是就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