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5-11-07):
我学习PLC时遇到个问题,因为PLC要频繁写入与执行程序,而三菱PLC只有一个8针通信接口。怎么样能让电脑同时连接上PLC与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脑的通信线接到触摸屏的串口
我的触摸屏有三个接口,不明白那个是串口

网友B:
加一个扩展通讯板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C:
先把PLC和GOT连接起来,使用总线、串行通讯、以太网的方式都可以,然后把你的电脑连到触摸屏USB device接口上,用透明传输功能就相当于直连到PLC

网友D:
几乎所有的触摸屏都有仿真功能,下载完程序,退出编程软件,触摸屏软件就可以使用仿真功能连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