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和伺服驱动器连

楼主(2015-11-07):
PULS+,PULS-;方向信号SIGN+,SIGN-以及使能信号SON。
用的PLC是FX3U 脉冲口就3个 Y0 Y1 Y2 PULS+,PULS,SIGN+,SIGN--;怎么连 一正一负啥意思啊 手册也没说明

网友A:
PULS+,PULS,SIGN+,SIGN--一般是差分类型的。你这是啥牌子的伺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S+,PULS,SIGN+,SIGN--一般是差分类型的。你这是啥牌子的伺服啊?
学生第一次用,牌子没听过的海德 挺便宜的 学习用 H3N-DD 那到底咋接啊

网友B:
+连接到24v电源+,_连接到脉冲Y0和方向Y,plc的com端接24电源的负极,使能信号Son接随便一个没有被占用的y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