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用三菱20GM定位模块驱动两个步进不能使用插补指令吗?

网友A:
可以吧,画圆还是可以的,我们公司经常这样用啊

网友B:
2ogm 插补需要 正反脉冲模式, 一般的步进电机是 一个脉冲,一个方向。所以要带正反脉冲模式的步进电机,或伺服才行
只有一脉冲一方向的话不能实现指令插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ogm 插补需要 正反脉冲模式, 一般的步进电机是 一个脉冲,一个方向。所以要带正反脉冲模式的步进电机,或伺服才行

可以的,步进并不是所有都是一个脉冲一个方向,和大部分伺服基本相同,都可以置两个脉冲,或者一个脉冲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某些设置上避免共振和失步。
我这步进是一个脉冲,一个方向的,可以用模块的插补指令吗?

网友C:
可以的,需要先试验一下,某些步进电机在低速时会失步。
[attachment=141274]

网友B:
20gm 编程手册上说的很明确 [attachment=14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