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程序里有M8034?

楼主(2015-11-07):
新的设备没用多久,款项也刚付清,在用中突然自动不运行了,手动能运行,用软件监控了一下程序(FX3GA),程序是在运行的,就是自动状态下没输出,手动状态下有输出,按理说这个情况应该是自动状态下M8034被置位了,可是程序里看不到M8034,是不是在触摸屏里8034被强制ON了?威纶通的屏,我试过了好像位元件里不能置位M8034等特殊位,不知道怎么弄,后来厂家过来看了下换了个PLC就跑了,说是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威纶的屏能够直接控制M8034吗?

网友A:
可以在线监视m8034.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B:
屏可以控制M8034 软元件中选SM 8034 S是系统的意思.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网友C:
对比换前和换后的plc程序看看。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一定要M8034达到这种效果,用一个断电保持的M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程序里Y有输出的,用M怎 ..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