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机 主福绕组判断问题

楼主(2015-11-08):
关于单相电机 主福绕组判断问题
一个排风机,是单相交流电机,有三个线头,三个线头两两之间的阻值都相同。注意都相同,就是无法判断公共点了,但是按照厂家给的接线方法,能转,绝对没坏,
是真的:绝对没量错,做了几年电工了 修了好多风扇了,第一次见到,不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电机型号,测量量程,接线方式都不清。

网友B:
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相同数据的下线方法,可以互换使用来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C:
三个线头两两之间的阻值都相同、注意都相同。-----------------------真没有见过。

网友D:
这种电机也不少,这叫三相电机(星型接法)的单相运行。楼主忘了讲应该还有个启动与运行电容。这种情况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一般小厂才这样做,绝对能用,没问题,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了。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热心助人!
肥仔米

网友E:
这种电机可正反转的,有什么稀奇

网友F:
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用

网友G: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H:
三相绕组下线方法,当单项电机使用,这个很常见。

网友I:
洗衣机上的单相电机不分主副绕组。

网友J:
有三个线头,三个线头两两之间的阻值都相同。程三角形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