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我需要三相380的交流电,作调试用,主要是有只总容量5kva三相380变三相200v的变压器(安川伺服用的)。我想能否用一台稍大一点的单相变频器把单相220v的交流电转变成三相380v的交流电,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要干嘛220变380。。。不可以变频器只能带电机,而且不能升压

网友B:
引用楼主多晶铸锭于2015-11-08 09:42发表的 变频器的用途 :
我需要三相380的交流电,作调试用,主要是有只总容量5kva三相380变三相200v的变压器(安川伺服用的)。我想能否用一台稍大一点的单相变频器把单相220v的交流电转变成三相380v的交流电,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单相变频器只能输出最高220v的电压,即1P变3P的220V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接三相变压器,我也想尝试一下对变频器和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可以,我就是用这个方案一直这么用。工控网前两年有个大功率变频器做EPS的成功案例也可以借鉴。
但要注意几点:
1,变频器需要工作在V/F模式下。
2,变频器输出的是调制波,由于变压器漏感一般不大,传递到变压器副本(也就是你的380V侧)仍然是调整波,波形陡度仍然非常高。如果直接把这个电源接到变频器输入端,变频器一般受不了,容易引起过压和输入整流桥损坏。所以一定要加电抗器,个人认为加在220V变频器输出端与变压器220V端之间更好。
3,最好是在220V变频器端加正弦波滤波器和一个功率较小的阻性负载,这样在380V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波形了,变频器就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EPS了。
个人在没有正弦波滤波器的情况下,试验了多种措施,如提高220V变频器调制频率、加高频滤波电感、变压器输出端并联电容等措施,波形始终不是太满意。
当然,如果你这个380V是用来带感性负载的,比如电动机试车什么的,就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教,本人获益匪浅。按照楼上的方案我先试验一下。

网友E:
220V输入而输出三相380V 的变频器没有,除非做非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