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地址计算

楼主(2015-11-08):
大家好:Q系列的CC-LINK远程I/O站设为4号站后,I/O地址怎么计算?

网友A:
地址计算好像按每个站所占几个站来计算,详细看说明书,一下子记不起来呢。

网友B:
300 1-1
320 1-2
340 1-3
360 1-4
380 1-5
3A0 1-6
3C0 1-7
3E0 1-8
每个站分布32个位

网友C:
根据你在主站上设置的其实地址往后面数,看每个站占用多少个字,往后数就好了

网友D:
首先要知道几点
1.你在模块里设置的起始I/O地址是多少
2.你的4号站是指站地址是4 还是指设备编号是4 因为1个设备编号可以分配1-4个站地址。
3.每个远程站或本地站链接的个数为:32 点远程输入(RX)和 32 个远程输出(RY),4 个远程写寄存器(RWw)和 4 个远程读寄存器(RWr)。
4.按照第三条的分配准则,就可以算出你的站号对应的地址
小侯

网友E:
你在CC-LINK參數設定完成後
點選下方的XY分配確認
就能找到站號及分配到的I/O
[attachment=141405]
[attachment=141406]

网友F:
按每站32个IO 算,再根据你CC-Link参数中的起始地址就能算出来了

网友G:
读取主站程序,在GX WORKS2中菜单“视图”,下拉菜单“折叠窗口”,“软元件分配确认”,在这表格中,一目了然看到这些地址的分配,直接查就行了,不用算。如果想计算的话就按照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