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

楼主(2015-11-08):
楼主小白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正交编码器输出ab项脉冲的,是不是上电以后输出的a项脉冲一定时超前b项脉冲的,会不会出现b项脉冲超前a项脉冲90度?
如何用输出的脉冲检测物体运动的方向,西门子200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这个就是正反问题,脉冲特性

网友B:
就是以哪个脉冲的先后次序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的,如果是a超前b,则判断为正转,反之,为反转。

网友C:
A B相脉冲输入西门子S7-200 PLC时如果是A相超前B相就是加计数,如果是B相超前A相,则为减计数。是A相超前或者是B相超前由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决定。可以用脉冲计数器检测运动方向,即:加计数是一个方向,减计数相对于加计数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永远年轻

网友D:
向导直接生成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