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三菱plc硬件

楼主(2015-11-08):
今天把三菱fx1s30mr001 fx1s30mt001的主板互换了,居然可以用,大家有试过的么?

网友A:
我没有试过。听人说这样做过

网友B:
是可以的

网友C:
本来就可以用,区别就是中间那块板不一样

网友D:
那楼主再试一下这样替换后,能不能发高速脉冲

网友E:
同问,还能发高速脉冲吗?

楼主:
当然不能了啊,续电器的不可以,不过续电器的主板用在晶体管上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能了啊,续电器的不可以,不过续电器的主板用在晶体管上可以,
把Y0继电器拆掉,焊上晶体管就可以了

网友G:
MT和MR主板都是一样的 ,只是输出板不一样,以前我把1SMR的Y0,Y1两个继电器拆了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