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5-11-08):
单个画面的变量数量超过系统限制了
不要说再做个画面

有什么好办法吗?
BOOL类型的变量

网友A:
  有些变量用直接的IO 点  不用DB块的点  是否更好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一样的都是变量啊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变量用直接的IO 点  不用DB块的点  是否更好

都是变量啊

网友B:
直接寄存器位操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变量啊

   O(∩_∩)O哈哈~  问一下热线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2016-01-15):
bool 的可以用字节显示2进制

网友D: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299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299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299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299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0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1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2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3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4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5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6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7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9.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0.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1.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3.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4.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2.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6.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7.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8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5.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8.html
http://life.xiancity.cn/news/2016012023099.html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D:
shckcf.com
haomenting.com
zhengding-gov.cn
wzdow.ac.cn
qioml.xyz
hinod.org
yucai-gov.cn
zhenhai-gov.cn
yali-gov.cn
seo-gov.cn
paiju-gov.cn
maotanchang-gov.cn
95559om.com
ae95559.com
95559oj.com
ah95559.com
95559oe.com
ag95559.com
af95559.com
ac95559.com
tsgame.com
usfgs.ac.cn
95559oh.com
juyouren.com
hinod.org
etaoyu.com
reygm.ac.cn
fjiab.wzyybp.com
98161.lgdzk.com
jhfc.wzyybp.com
505443.bntbs.cn
sbsfr.qnrqv.cn
jttnx.pakhl.cn
guuzu.ac.cn
qfzdh.ac.cn
rhywc.ac.cn
xuvry.ac.cn
wtjbh.ac.cn
zhengziwei.com
jzevx.ac.cn
vbemo.ac.cn
srqhn.ac.cn
zhxia.com
oifhb.ac.cn
buy84.com
lgdzk.com
jsgcxm.com
jsgcxm.com
juyouren.com
zrpu.com
020sb.cn
hjfxy.ac.cn
pjhj8.cn
paijuhj.cn
8hjpj.cn
5ssf.cn
dser8.cn
hj8pj.cn
g5jh.cn
hj09.cn
huiju09.cn
hjpj08.cn
hjtsp.cn
hjfxy.cn
hjcvk.cn
hjppf.cn
huijupf.cn
hjhpj.cn
huijuyl.cn
huijupaiju888.cn
hjkj88.cn
hjyule.cn
hjkj8.cn
gzhjpj8.cn
huiju88.cn
huijuyule.cn
huijupaiju88.cn
huijupj.cn
huijugs.cn
hjpaiju.cn
hjpjgs.cn
hjpj1688.cn
gzhjpj.cn
hjpj888.cn
hjpjkf.cn
hjpjzx.cn
aekhfug.cn
ajoeroz.cn
auxfdya.cn
sb61.cn
sb12.cn
sb81.cn
sb37.cn
sb34.cn
sb09.cn
sb31.cn
fve1.cn
df23.cn
sdf3.cn
4hgr.cn
cvb1.cn
nnr2.cn
4g2d.cn
we12.cn
wf23.cn
ds12.cn
paiju08.cn
paiju123.cn
awqwesyli.cn
aoyuieqkz.cn
ayuioetvx.cn
ajkleingz.cn
thqd8.com
bdymga.cn
yg5r.cn
akljkf.cn
adsptr.cn
azzrba.cn
bhm3.cn
bds8.cn
jchpj.ac.cn
dygkj.ac.cn
dypj8.ac.cn
jcpj88.ac.cn
pj09.ac.cn
hjgkj.ac.cn
hjpj8.ac.cn
dypj88.ac.cn
dyhpj.ac.cn
jcgkj.ac.cn
jcpj8.ac.cn
hjpj88.ac.cn
hjpj.ac.cn
hjkj.ac.cn
hjcvk.ac.cn
jcald.ac.cn
hjald.ac.cn
hjyl.ac.cn
dycj.ac.cn
hjpjzb.ac.cn
jcxvk.ac.cn
bntmzo.cn
jkntq.ac.cn
tdjhpd.cn
ghmta.ac.cn
qazwj.ac.cn
dixizs.cn
yygwhd.cn
lmtyx.ac.cn
dy88.ac.cn
lveww.ac.cn
ncqvy.ac.cn
dbpdm.ac.cn
dgmht.ac.cn
aimjd.ac.cn
nofib.ac.cn
eemcb.ac.cn
acboo.ac.cn
qugkt.ac.cn
rezdf.ac.cn
wcaji.ac.cn
dksjc.ac.cn
wrtdd.ac.cn
htxaa.ac.cn
yegvn.ac.cn
lfvqj.ac.cn
zxour.ac.cn
ioqed.ac.cn
ztvut.ac.cn
rliwt.ac.cn
rhckg.ac.cn
tbhzj.ac.cn
asvvm.ac.cn
xcbwa.ac.cn
jrilq.ac.cn
bbouk.ac.cn
stina.ac.cn
ezxmn.ac.cn
nofyu.ac.cn
behhz.ac.cn
pywik.ac.cn
diorc.ac.cn
qilul.ac.cn
liexu.ac.cn
ipqds.ac.cn
cnqyv.ac.cn
klwvc.ac.cn
osxlx.ac.cn
agqsi.ac.cn
rsgoo.ac.cn
ivxfy.ac.cn
eugbg.ac.cn
zopsnf.cn
mfvbbg.cn
vqvphm.cn
hjylkf.ac.cn
dykf.ac.cn
hjhpj.ac.cn
dycvk.ac.cn
hjkf.ac.cn
hjpf.ac.cn
dyald.ac.cn
hj88.ac.cn
ne365.com
hzzxgz.com
ebud.net
cncleanmall.com
hjgw.ac.cn
qjbfe.ac.cn
jcgw.ac.cn
jcpjzb.ac.cn
dykj.ac.cn
jcylkf.ac.cn
jckj.ac.cn
jcpj.ac.cn
dyyl.ac.cn
piqcv.ac.cn
dyfxy.ac.cn
jcyl.ac.cn
cekuf.ac.cn
dypjzb.ac.cn
dyylkf.ac.cn
jccj.ac.cn
jcfxy.ac.cn
dypf.ac.cn
dy88.ac.cn
dygw.ac.cn
jckf.ac.cn
jc88.ac.cn
jcpf.ac.cn
wgotb.ac.cn
wyxun.fj.cn
hggef.ac.cn
xftog.ac.cn
wearc.ac.cn
fomjy.ac.cn
bxomrb.cn
lsdwl.sh.cn
lijsh.sh.cn
ugbpr.sh.cn
jkdrq.sh.cn
ychds.sh.cn
bmkdz.sh.cn
todgy.sh.cn
wcrbg.fj.cn
iittk.sh.cn
jeqax.sh.cn
mvnfa.sh.cn
jgoei.sh.cn
snmcm.sh.cn
yvfye.sh.cn
fwbbg.sh.cn
qemnx.sh.cn
oabuv.sh.cn
cmdwt.fj.cn
lltce.sh.cn
gtomw.fj.cn
iklrc.fj.cn
etecu.fj.cn
eofxo.fj.cn
fysup.sh.cn
gebvm.fj.cn
zrakc.fj.cn
emxmk.fj.cn
xsfvn.fj.cn
wdnea.fj.cn
idtwo.fj.cn
xxceq.fj.cn
slzov.fj.cn
cddsn.fj.cn
ldldw.fj.cn
frvgs.fj.cn
qcegd.fj.cn
wyxun.fj.cn
niusc.sh.cn
ubdif.fj.cn
qcqbl.sh.cn
lklel.fj.cn
parby.sh.cn
jmmve.fj.cn
dhqzo.fj.cn
mljki.fj.cn
hklrk.sh.cn
amofv.sh.cn
vxdbe.sh.cn
eilim.sh.cn
qtekg.fj.cn
mkdwc.fj.cn
gbvnd.sh.cn
xtwgr.fj.cn
bbeuu.sh.cn
ltesk.sh.cn
nfgfa.sh.cn
rbpwu.sh.cn
xjdup.sh.cn
lceoy.sh.cn
mufew.sh.cn
agxay.sh.cn
ytskj.sh.cn
prran.sh.cn
qzaex.fj.cn
gqezl.fj.cn
zjptf.sh.cn
gkgkq.fj.cn
ujeqt.fj.cn
mzslb.fj.cn
njtbb.fj.cn
tgloc.sh.cn
bnfim.sh.cn
mgiem.fj.cn
kaska.fj.cn
zwnkw.fj.cn
utfaa.sh.cn
jwyta.sh.cn
ksavh.fj.cn
ylcse.fj.cn
gdlff.fj.cn
xsiou.sh.cn
daoxy.fj.cn
pracn.sh.cn
uqzbq.fj.cn
zjgzf.sh.cn
qgsdr.fj.cn
dklhx.fj.cn
ebjbr.fj.cn
zijot.sh.cn
uhxyd.fj.cn
khqbg.sh.cn
phgll.sh.cn
glomq.fj.cn
cjkmz.fj.cn
jueko.sh.cn
reyqh.fj.cn
bucah.fj.cn
yhmny.fj.cn
nxtov.sh.cn
htdaan4.cn
htdaan2.cn
htdaan6.cn
htdaan3.cn
htdaan1.cn
xawlsz.cn
dshzrs.cn
aayacy.cn
weufxw.cn
musoba.cn
mgarbd.cn
epeodl.cn
zfknuu.cn
xtnhuy.cn
ncnghe.cn
cmdijo.cn
owcnvb.cn
omiijy.cn
ovsroa.cn
udlpmz.cn
slnako.cn
qzxokc.cn
sahktm.cn
tszdgb.cn
lkzbyl.cn
ubrcvj.cn
tbljwt.cn
hvpbyu.cn
ysxrsb.cn
zcyudn.cn
kpgfwp.cn
mndgus.cn
fclwjf.cn
tasjej.cn
ksxvir.cn
dsaded.cn
pghnip.cn
odjylt.cn
ynuenk.cn
nwkopm.cn
agggrn.cn
phoddi.cn
gjwuaa.cn
gjjgug.cn
vsptwq.cn
ufxpgj.cn
nagkcs.cn
evrria.cn
vilqkt.cn
meqczq.cn
qkoplo.cn
rxgtyp.cn
ltkpxe.cn
vnwliq.cn
znztke.cn
ahxelv.cn
btggim.cn
qomknd.cn
alimtn.cn
bftssl.cn
glmzwl.cn
kyrqjd.cn
vicwan.cn
fimcoj.cn
qlustr.cn
npefmm.cn
cdcfpr.cn
czcwsh.cn
ywahyw.cn
mbyiky.cn
xpxuwh.cn
fvrpks.cn
hrroyc.cn
yhwtxi.cn
bzpcf.sh.cn
ujrkbq.cn
uoklay.cn
sspmrw.cn
mjjvyj.cn
xqdwhg.cn
iwhfso.cn
tzntme.cn
hlaecv.cn
dqbkwn.cn
zlimgk.cn
oqawdp.cn
horzie.cn
ydqfj.ac.cn
oqwijz.cn
onuzj.ac.cn
yeyrrj.cn
decrmh.cn
cxkqub.cn
tfdaan50.cn
tfdaan49.cn
hjgrh.ac.cn
tfdaan48.cn
tfdaan47.cn
tfdaan46.cn
tfdaan45.cn
mjlyn.ac.cn
tfdaan44.cn
tfdaan43.cn
451652.wuyue.in
www.tfbm.bid
www.tfbh.bid
www.tfbr.bid
www.tfbj.bid
www.tfby.bid
www.tfbg.bid
www.tfbw.bid
www.tfbd.bid
www.tfbz.bid
www.tfbt.bid
www.tfbs.bid
www.tfbn.bid
www.tfbp.bid
www.tfbc.bid
www.tfbx.bid
www.tfbq.bid
www.tfbf.bid
www.tfbb.bid
www.tfbl.bid
www.tfbk.bid
www.tfdm.bid
www.tfdh.bid
www.tfdr.bid
www.tfdj.bid
www.tfdy.bid
www.tfdg.bid
www.tfdw.bid
www.tfdd.bid
www.tfdz.bid
www.tfdt.bid
www.tfds.bid
www.tfdn.bid
www.tfdp.bid
www.tfdc.bid
www.tfdx.bid
www.tfdq.bid
www.tfdf.bid
www.tfdb.bid
www.tfdl.bid
www.tfdk.bid
www.tfgm.bid
www.tfgh.bid
www.tfgr.bid
www.tfgj.bid
www.tfgy.bid
www.tfgg.bid
www.tfgw.bid
www.tfgd.bid
www.tfgz.bid
www.tfgt.bid
www.tfgs.bid
www.tfgn.bid
www.tfgp.bid
www.tfgc.bid
www.tfgx.bid
www.tfgq.bid
www.tfgf.bid
www.tfgb.bid
www.tfgl.bid
www.tfgk.bid
www.tfsm.bid
www.tfsh.bid
www.tfsr.bid
www.tfsj.bid
www.tfsy.bid
www.tfsg.bid
www.tfsw.bid
www.tfsd.bid
www.tfsz.bid
www.tfst.bid
www.tfss.bid
www.tfsn.bid
www.tfsp.bid
www.tfsc.bid
www.tfsx.bid
www.tfsq.bid
www.tfsf.bid
www.tfsb.bid
www.tfsl.bid
www.tfsk.bid
www.tfym.bid
www.tfyh.bid
www.tfyr.bid
www.tfyj.bid
www.tfyy.bid
www.tfyg.bid
www.tfyw.bid
www.tfyd.bid
www.tfyz.bid
www.tfys.bid
www.tfyn.bid
www.tfyc.bid
www.tfyx.bid
www.tfyq.bid
www.tfyf.bid
www.tfyb.bid
www.tfyl.bid
www.tfnh.bid
www.tfnr.bid
www.tfnj.bid
www.tfny.bid
www.tfng.bid
www.tfnw.bid
www.tfnd.bid
www.tfnz.bid
www.tfnt.bid
www.tfns.bid
www.tfnn.bid
www.tfnp.bid
www.tfnc.bid
www.tfnx.bid
www.tfnq.bid
www.tfnf.bid
www.tfnb.bid
www.tfnl.bid
www.tfnk.bid
www.tfwm.bid
www.tfwh.bid
www.tfwr.bid
www.tfwj.bid
www.tfwy.bid
www.tfwg.bid
www.tfww.bid
www.tfwd.bid
www.tfwz.bid
www.tfwt.bid
www.tfws.bid
www.tfwn.bid
www.tfwp.bid
www.tfwc.bid
www.tfwx.bid
www.tfwq.bid
www.tfwf.bid
www.tfwb.bid
www.tfwl.bid
www.tfwk.bid
www.tdbm.bid
www.tdbh.bid
www.tdbr.bid
www.tdbj.bid
www.tdby.bid
www.tdbg.bid
www.tdbw.bid
www.tdbd.bid
www.tdbz.bid
www.tdbt.bid
www.tdbs.bid
www.tdbn.bid
www.tdbp.bid
www.tdbc.bid
www.tdbx.bid
www.tdbq.bid
www.tdbf.bid
www.tdbb.bid
www.tdbl.bid
www.tdbk.bid
www.tddm.bid
www.tddh.bid
www.tddr.bid
www.tddj.bid
www.tddy.bid
www.tddg.bid
www.tddz.bid
www.tddt.bid
www.tddn.bid
www.tddp.bid
www.tddc.bid
www.tddx.bid
www.tddq.bid
www.tddf.bid
www.tddb.bid
www.tddl.bid
www.tddk.bid
www.tdgm.bid
www.tdgh.bid
www.tdgr.bid
www.tdgj.bid
www.tdgy.bid
www.tdgg.bid
www.tdgw.bid
www.tdgd.bid
www.tdgz.bid
www.tdgt.bid
www.tdgs.bid
www.tdgn.bid
www.tdgp.bid
www.tdgc.bid
www.tdgx.bid
www.tdgq.bid
www.tdgf.bid
www.tdgb.bid
www.tdgl.bid
www.tdgk.bid
www.tdsm.bid
www.tdsh.bid
www.tdsr.bid
www.tdsj.bid
www.tdsy.bid
www.tdsg.bid
www.tdsw.bid
www.diamondw.link
www.hawaiiw.link
www.salesw.link
www.tourw.link
www.winesw.link
www.biotechw.link
www.englandw.link
www.hockeyw.link
www.homew.link
www.jobsw.link
www.divorcew.link
www.webhostingw.link
www.newspaperw.link
www.womanw.link
www.universityw.link
www.boatw.link
www.gamew.link
www.mortgagew.link
www.managementw.link
www.gamingw.link
www.ebusinessw.link
www.livew.link
www.kidsw.link
www.houstonw.link
www.weddingw.link
www.argentinaw.link
www.emoneyw.link
www.restaurantsw.link
www.motorcyclew.link
www.egyptw.link
www.creditw.link
www.deliveryw.link
www.broadbandw.link
www.tennisw.link
www.showw.link
www.bankruptcyw.link
www.adultw.link
www.searchw.link
www.homesw.link
www.globalw.link
www.creditcardsw.link
www.securityw.link
www.partyw.link
www.hobbiesw.link
www.catsw.link
www.chilew.link
www.massachusettsw.link
www.domainsw.link
www.girlw.link
www.goodw.link
www.firstw.link
www.starw.link
www.hollandw.link
www.schoolw.link
www.lasvegasw.link
www.worldw.link
www.psychologyw.link
www.blackjackw.link
www.genomew.link
www.entertainmentw.link
www.realtorw.link
www.filmw.link
www.flowerw.link
www.holidaysw.link
www.lebanonw.link
www.turkeyw.link
www.georgiaw.link
www.vietnamw.link
www.barcelonaw.link
www.theaterw.link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