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三菱变频器带一个负载电机,电机的地线和其中一个火线接反了,通电调机时,如果设备只接火线和零线,变频器不会损坏,若把地线也通上,则会把变频器烧掉,请哪位前辈指教下

网友A:
一个是缺相,一个是短路地

jxh668

网友B:
这个是不好试的,新手都会应象深刻!!!

网友C:
变频器前面的空开有没有跳?
不光控制柜里空开跳了,墙上的空开也跳了

网友D:
       一批产品中碰到过一例,供应商接错了,上电,墙边动力柜630A的断路器跳闸,配电间的上级断路器也跳闸。

网友E:
有的变器没问题,国产的就不知道、西门子、丹佛斯的会报故障

网友F:
两种接法都是毁灭变频器!
是误操作,但第一种情况对变频器没伤害

网友G:
你把系统的主回路画出来,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前面的空开有没有跳?

以前用A540的时候碰过地线和火线接错的情况,单变频器没有坏。

网友E: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下面的小弟连烧两个LG的、直接炸模块、他们都不敢换啦,最后我去看现场、也是两相电加地线工作、一相接地,感觉国内的变频器保护没大品牌的好。

网友E:
空开跳有鸟用、已经炸啦、有的直流调速器加的是快速熔断器,挺好的、换上后模块正常工作,成本挺高的、100多一个熔断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空开跳有鸟用、已经炸啦、有的直流调速器加的是快速熔断器,挺好的、换上后模块正常工作,成本挺高的、100多一个熔断器,

变频器内部有电容,只有在电容与IGBT之间接快熔才有可能保护IGBT。实际上快熔也是很难保护IGBT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IGBT控制来关闭IGBT。
有些变频器在整流桥与电源之间加了快熔,其实这是为了保护整流桥而设计的,不是保护IGBT。IGBT出了问题,整流桥前的快熔起作用时IGBT已经死翘翘了。
但凡变频器前端的空气断路器动作,变频器基本上已经死翘翘了。因为空开瞬时过流动作电流即使是C型(D型就更不说了)也有5倍电流,5倍电流的情况下变频器不坏才怪。A型的也有2倍,一般谁会用A型\B型断路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