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attachment=141280]如图,我按X和Y的JOG+,也就是点动前进,我按一下后,电机就一直往前走,按停止都没用,是参数有问题吗?

网友A:
程序有检查过吗?
我是第一次用这软件,不怎么会编程序,程序上我也不能确定,要怎么检查呢?

网友B:
你好 楼主有中文软件吗

网友C:
触摸屏程序
我没有连接触摸屏,就是用软件监控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有中文软件吗

没有中文的,是汉化的

网友C:
你屏按键的属性,你按下停止别放,如果不起作用,就是你对应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