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请问高手,plc的报警信息怎么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我发现我公司的plc夹具有故障的时候,机器人不动。但是触摸屏不显示夹具的故障信息。请问怎么添加一些故障信息让触摸屏显示出来啊?或者怎么看原来的程序的故障信息有哪些?我的触摸屏是proface。plc是三菱的。

网友A:
PLC程序有自检功能,可以看检查结果。
如果夹具故障,需加装感应器去检查,然后用延时或计数的方式输出报警信号,触摸屏需关联到相关的输出信号就可以显示报警信息。

网友B:
引用楼主1772411879于2015-11-09 11:35发表的 请问高手,plc的报警信息怎么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
请问高手,plc的报警信息怎么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我发现我公司的plc夹具有故障的时候,机器人不动。但是触摸屏不显示夹具的故障信息。请问怎么添加一些故障信息让触摸屏显示出来啊?或者怎么看原来的程序的故障信息有哪些?我的触摸屏是proface。plc是三菱的。
  • 下载积分:+1(1772411879)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真的是你说的那个画面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报警信息数据类型 是字监控。所以刚开始没发现。谢谢你了。

网友C:
             传感器检测出故障,PLI的位元件或字元件被触发,对应的文字信息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检测出故障,PLI的位元件或字元件被触发,对应的文字信息显示在触摸屏上。

    嗯,已经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报警信息是字监控。对应的数值有对应的故障。刚开始点的是位监控。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