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硬件型号:三菱GT1155-QSBD
软件版本:三菱GT desinger 2 V2.79中文版

[attachment=141287]

故障问题:

由于 GOT里面安装的OS版本与GTD2版本不同,导致GOT程序烧录异常,软件报错信息如下所示:

 [attachment=141288]

在OS安装至GOT时,软件显示如下报错信息:
[attachment=141289]

因为此设备为关键设备,不允许停机时间过长,所以稳妥期间,想请教论坛各位高手,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因为本人是初学者,劳烦各位高手回答时,说的详细些,多谢多谢。

本人将在线等待答复,谢谢。

网友A:
GOT类型选择错误,选GT11**-Q(320x240)

楼主:
多谢指点,一会就试试看。

1. 请问GT11**-Q,GT11**-Q×BDA,GT11**-Q×BDQ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2. 重新选择GOT类型,再进行OS安装->GOT?

3. 请问,在更新完OS之后,第二张图显示的版本不一致导致要删除两个文件夹,还会有吗?

4. 更新OS会对PLC控制有影响吗?

[attachment=141291]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A:
带A的专用于A系列PLC总线连接,带Q的专用于Q系列PLC总线连接,选好型号安装就可以了,还有与PLC通讯驱动也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A的专用于A系列PLC总线连接,带Q的专用于Q系列PLC总线连接,选好型号安装就可以了,还有与PLC通讯驱动也要装。

多谢您的答复,开了半下午会,还没去试。

请问更新了触摸屏的OS,对整个PLC系统有什么影响吗?

照您所说的,

1. 更新“安装OS”

选择“OS安装->GOT”----必须安装“基本功能 & 通讯驱动程序”,可选安装“扩展功能 & 选项功能”---GOT类型“GT11**-Q”----安装

2. 更新“GOT程序”
[attachment=14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