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再请教 欧姆龙脉冲问题

楼主(2015-11-09):
我在指令PLUS2里面看到 一个端口 脉冲上线 100K 这个是一个周期内(4MS)的最大输出上限 还是其他的

网友A:
100K 只是表示CP1H 能在1S 内发出100k个脉冲。 4MS 内肯定发不到这么多。

网友B:
PLS單位是秒 4MS應該是PLC掃描週期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