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我是新手,请教大侠们怎么用FX2N-4AD采集100组连续数据存入D1-D100中,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用PLC控制继电器轮流输入

网友B:
定时中断加变址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请教大侠们编一下程序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楼主cexo00918于2015-11-09 17:08发表的 怎么采集100组连续数据存入D1-D100中 :
我是新手,请教大侠们怎么用FX2N-4AD采集100组连续数据存入D1-D100中,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4AD值==>D0
   M0
---|^|------------------------[MOV K0 Z0]
  M0
---||--------------------------[MOV D0 D1Z0]
         |-----------------------[INC Z0]
         |--[> Z0 K99]--------[RST M0]
谢谢,可是为什么M0复位后Z0还有计数输入,Z0的值有300多
  • 下载积分:+1(cexo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