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P和FX3u-128MR 通过FX3u-232-BD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1-09):
如题,怎么通讯?设置了参数,还是现实NO PLC,肯定是哪里还没有设置好的,大虾们指点一下~图如下~

网友A: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都用默认值就好了,干嘛要去设置它呢?
既然你的PLC是FX3U-128MR,那么你的PLC类型就选FX3U
但你的通讯线要选对

网友C:
上图,选 偶 ,正常是19200, 7 , 2 , E
[attachment=141498]

网友D:
plc的站号与通讯参数要与触摸屏设置的一直,你设置的不一致肯定不行。最基本的问题你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