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UTO CAD ACE2014的画图元件品牌不齐全?

楼主(2015-11-09):
只有ABB的品牌

网友A:
在你安装的时候有个符号库要自己勾选哪些安装的

网友B:
引用楼主旋律于2015-11-09 22:07发表的 为什么AUTO CAD ACE2014的画图元件品牌不齐全? :
只有ABB的品牌
可以再添加的, 控制面板——卸载程序——选择AUTO CAD ACE2014——卸载 会弹出一个画面,选择添加选项——里面有不同元件品牌——勾选——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