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各位大大,咨询一下,三菱那种型号PLC支持晶体管和继电器混搭输出,不加扩展板的情况下。谢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没有

网友B:
晶體輸出配合繼電器;不然就是自己改造硬件

楼主:
续电器的怎么改晶体管输出呢?

网友C:
本体有输出的像FX,本体的输出不可以混用,拓展单元或者模块的话随意搭配

网友D:
lg的plc有的型号是这样的

网友E:
我记得有款防三菱的Y012是晶体管输出,其余的是继电器输出,软件也是三菱通用的

网友F:
没有你想要的那种。
cpu晶体管输出型,加继电器模块扩展;或者晶体管输出型,用继电器扩流。

网友G:
        用2楼变通形式OK。

网友H:
Q系列的模塊,一塊主板上能裝晶體管或繼電器或是可控矽輸出都行
不過很貴

网友I:
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15-11-09 22:13发表的 三菱PLC支持晶体管和继电器混搭输出 :
各位大大,咨询一下,三菱那种型号PLC支持晶体管和继电器混搭输出,不加扩展板的情况下。谢谢!

可以買沒端子台的型號外掛端子台就可以,或是要擴充模塊

网友J:
自己焊接一下就可以了,成本不高

网友K:
要国产三菱才有 否则只有A系类和Q系类模块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续电器的怎么改晶体管输出呢?
你想拆开来改电路,还是晶体管的外加隔离继电器稳妥,Q系列的可以有

楼主:
续电器加两个控制晶体管控制伺服

网友M:
FX1N60MR-3A001这款PLC是晶体管和继电器混搭输出的

网友N(2015-12-24):
FX60MR-3A001

网友O:
自己改一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