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请问,plc给伺服驱动器的输入信号,例如:脉冲plus,方向sign,清零cL,使能srv-on,报警清除a-clr。还有伺服驱动器反馈给plc的 信号cz,报警alm+等这些中间需要加上继电器保护么?还是两者直连就可以,看过一些电路图,有的连有的不连都迷糊了。请教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就是plc跟伺服驱动器之间的这些信号直接连接,还是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链接?个人以为都是弱电流信号,应该可以直连吧!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接法,你可以参考下。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B:
老衲搞得项目,这些地方没用过继电器

网友C:
PLC是集电极输出的,驱动器都是光耦隔离输入的,可以直接连接,只是要注意下伺服的脉冲输入口有电压要求的,其他的信号接口好像可以用24V直接驱动。

网友D(2016-01-10):
线直接接在一起是可以的  ,至于伺服驱动器给PLC的脉冲,方向,伺服报警等等……一些线直接接到接线端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