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ST语言学的真艰难,如何用ST 触发定时器? 计数器?

T0 := K5; (* 给定时定时开始*)

IF T0=FALSE THEN
                                 (*是这样判断吗?*)
END_IF;

C0:=0;

...
  C0: = C0 + 1;   (*如何触发其记数*)
..

IF C0=0 THEN

END_IF;                                        //以上代码是我想当然的不知道是否对???请指导 ,谢谢

楼主:
IF T0=FALSE THEN   //编译出错,语法不对     如何判断定时溢出??

楼主:
IF T0 = K600 THEN
    Y0:=TRUE;
END_IF;

//刚试上面语句编译通过了,,问那又如何触发T0定时器计时??用那个语句??谢谢

网友A: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 D0 + 1;
    IF  D0>10 THEN
        D0 := 0;
    END_IF;
END_IF;

计数器的使用方法类似,不再举例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