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TK6070IP和FX3u-128MR 通过FX3u-232-BD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如题,怎么通讯?设置了参数,还是显示NO PLC,肯定是哪里还没有设置好的,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嘛都不要设置,触摸屏把通信改成232就行

网友B:
我厂正好有一台设备就是你要的这个通讯。但是我现在没有下载plc程序。因为我还没有弄懂怎么通过触摸屏穿透去plc。

网友C:
PLC类型选FX3U好了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D:
如果设置就要设置一样,你的两个设置不一样,仔细对一下

网友E(2016-08-27):
TK6070IP和FX3u-128MR 通过FX3u-232-BD通讯的问题

网友F:
看到有几处设置有问题:1、传输速率必须一致,明显两者不一致;2、奇偶校验也不一致,奇数对应O,偶数对应E;3、PLC类型应该与实际对应

网友G:
6楼正解
关于TK6070IP和FX3u-128MR 通过FX3u-232-BD通讯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