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怎么比较5个数据的大小,把最大的数据找出来

楼主(2015-11-10):
在S7200中,怎么编程,把5个或者更多的数据比较,找出最大的数据出来

网友A:
通过多次比例应该行

网友B:
冒泡法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实践表明,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多次比较了,VW1>VW2,串上VW1>VW3,输出M0.1,依此类推

网友C:
这里有个类似的例子值得你参考,运用间接寻址做

楼主:
楼上让我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