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欧姆龙plc, cp1h,puls,acc需要前面的信号两次有效才能动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可能与时序有关, 你可以先把前面的条件满足输出一个内部寄存器如H10.00. 然后再通过H10.00 ,输出ACC, PULS。 你试试看。
  • 下载积分:+2(风起星光颤)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我明天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与时序有关, 你可以先把前面的条件满足输出一个内部寄存器如H10.00. 然后再通过H10.00 ,输出ACC, PULS。 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