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每个槽单独设置时间这个有点没头续,难道每个槽要等,这样效率太低了吧,还有要转移空飞靶,也是很难协调,开放式的就比较灵活,有没有做过的给个思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把你的具体要求,说一下,我帮你
兄弟几天了也没见你过来指点下

楼主:
化学镀铜镍线,有4台行车,49个工位具体时间要求如下
上挂
水洗 20s
水洗 20s
水洗 30s
超声波除油 1-5min
水洗 20s
水洗 20s
水洗 20s
预铜1 10-30min
预铜2
预铜3
水洗1
水洗2
厚铜1  60-120min
厚铜2
厚铜3
厚铜4
厚铜5
厚铜6
厚铜7
厚铜8
厚铜9
厚铜10
厚铜11
厚铜12
水洗1 20s
水洗2 20s
水洗3 20s
微蚀 5-30s
水洗1 20s
水洗2 30s
水洗3 30s
预浸 2-5min
活化 1-4min
水洗1 30s
水洗2 30s
水洗3 40s
化学镍1 15-30min
化学镍2
化学镍3
水洗1 30s
水洗2 30s
水洗3 40s
钝化 3-5min
水洗1 30s
水洗2 30s
水洗3 40s

下挂

网友B:
开放式的程序一般都是每个槽单独设置时间的,
给每个槽一个计时器,在给个设定时间,时间到了,给信号让行车来取。

网友C:
我看过人家的线,都是同时计时的啊

楼主:
如果每个槽设定时间的话,后面的槽没拿走的话前面的没办法放进去,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
4台车要吊空飞靶,还有转移车。哪种程序是开放式的?

网友D:
槽单独设置时间,速度节拍都一样,槽的长度不同。可以吗?

网友D:
开放式的程序一般都是每个槽单独设置时间的,
给每个槽一个计时器,在给个设定时间,时间到了,给信号让行车来取。

仿照电梯编程,先进先出。

网友E:
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设备,很多地方都不懂,楼主求交流
互相学习了

楼主:
堆栈还没用过,,试试看了

网友F:
估机这样的机器不便宜,你们是用什么系列的控制器做?
用的欧姆龙的中型机

网友G:
有活做的话可以联系我,这个我会

网友G:
我不明白,你的水洗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一般水洗放下去就可以提出来了
客户这样要求的,这个是化学镀,不是电镀

网友H:
你提这个问题,你就没有做过这样的工程,全自动的电镀流水线都是开放式智慧判断型的,这样的工程一般都是专业做自动化程序的公司承包的。
我做的是固定路线的方式,客户也可以自己编辑行车行走的路线,这种每个槽设置时间的,没做过。理不清楚思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除氢线加料号跟踪(程序活化A).zip
程序包含你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在S535。其中料号跟踪是 [attachment=141429] 在楼上的“打豆豆”朋友指导下完成,谢谢!
多谢指点,好人啊

网友I:
可任意加减镀槽,每个槽单独设定时间,先到先走。可单独设定优先槽先走。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已经在安装三菱的软件了

网友I:
是三菱FX3U

网友I:
楼主能把你可在屏上编辑路线的画面截个图让我学习一下吗?听说过这种程序,也是没有一点思路。谢谢!
用的是配方功能

楼主:
如图配方编辑画面

网友F:
一台欧姆龙的可一控4台行车同时工作吗?程序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