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最大值取法

楼主(2015-11-10):
十个D取这里面的最大值,怎么取会方便点,

网友A:
冒泡法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泡法还行吧
PLC里没法用这个方法吧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9023-keyword-%C3%B0%C5%DD%B7%A8.html
参考一下

网友B:
三菱有个指令 叫做SORT 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里没法用这个方法吧
差不多的,用FOR来循环,找一下PLC的冒泡算法就行了。

网友D:
三菱的用加一和比较

网友D:
还有一个数据交换

网友E:
三菱有ser指令。什么最大值,最小值,相同值都可以找到。。。
下载积分:+3(文1234) 这个适合找最大最小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