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电机快慢速

楼主(2015-11-10):
我有一台50W的直流电机,控制它的快慢速。(是电动工具上的)
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最好说具体一点。

网友A:
省钱自己做,用可控硅,不过你要懂电子,要么买个直流调速器

网友B:
用直流调速器啊。

网友C:
老式的磨床有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有的话可以拆一个,或者百度一下图纸自制一个

网友D:
方便的还是直接买个得了,也没多少钱。

网友E:
上百度 收索一下用可控硅控制直流调速或者拆报废的手电转的开关+整流器

网友F:
用直流调速器很方便,价格也不贵。
风铃

网友G:
市场有卖直流电机调速器的,很便宜,像封口机用的调速器,上面有接线图,很简单的。

网友H(2015-12-24):
一般情况AC220V电动工具上的电机是串励电机交直流均可,你用个交流调压模块儿就可以。

网友I:
直流调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