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电压保护电动机

楼主(2015-11-10):
公司使用各种变频器,每当电网电压波动时,很多变频器跳闸,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让变频器尽量不跳闸。谢谢

网友A:
第一,增大变压器的容量。第二,在每个变频器前增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B:
你想低电压运行是可以在,但是必须增加遍变频器功率,台达变频器最低可以到200V三相

网友C:
启用来电再启动功能。

网友D:
如果电压波动大,增加自动稳压器效果比较好,如果线损大必须增加导线截面积。硬件跟不上,想其他办法没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意思是怎么更改变频器的设置而达到目的,变频器是YD275-T4优利康带55KW普通三相电机(来电再启动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意思是怎么更改变频器的设置而达到目的,变频器是YD275-T4优利康带55KW普通三相电机(来电再启动不能用)
改善電網電源品質,如果以國際規範變頻器低電保護約在額定電源的約20%比如說220VAC在175VAC保護,變頻器的來電再啟動功能約在8-10秒
不能用的原因除機構工藝問題.就是停電太久太頻繁.改善電網擴容為根本辦法
給您參考

网友F:
联系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了解一下好了,实在解决不了的前提下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B:
55kw,,,,,,,,,别纠结了,客户必须保证电源质量,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G:
尽可能用面板控制。
需用端子控制时,给控制电路加稳压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