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你好!

           我现在需要做S7-200系列PLC和S7-300PLC通讯,我们用PROFIBUS通讯,并且我200PLC还要连一个西门子触摸屏,s7-300用的是DP-coupler连接200

           我想问下,我买S7-200还是SMART好一点,可以用哪些型号,要加通讯模块吗,我现在要和300PLC  profibus通讯,还要连触摸屏。   软件上需要做哪些设置?

           还请楼主指点,小弟西门子PLC搞得不多,谢谢!

网友A:
200做不了主站

网友B:
PROFIBUS通讯:
S7-300做主站,S7-200+EM277做從站,與触摸屏一起連接,做PROFIBUS通讯,
在S7-300PLC硬體組態,掛上EM277,指定通訊區域,在程序中直接引用,
也可以經由触摸屏讀S7-300寫到S7-200,
或經由触摸屏讀S7-200寫到S7-300,

网友C: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FIBUS通讯:
S7-300做主站,S7-200+EM277做從站,與触摸屏一起連接,做PROFIBUS通讯,
在S7-300PLC硬體組態,掛上EM277,指定通訊區域,在程序中直接引用,
也可以經由触摸屏讀S7-300寫到S7-200,
或經由触摸屏讀S7-200寫到S7-300,

搞错了,200不做主站,两个PLC用DP-COUPLER连接的,请问我怎么选型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