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USB下载的程序怎么不能编辑呢

楼主(2015-11-10):
[attachment=141351] 一转换程序就这样子了

楼主:
进去PLC读取程序跟参数 然后另存的数据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A:
操作错误,取消"转转并写入"功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错误,取消"转转并写入"功能就行了。
老大说明白点吧 我是小白 没有懂

网友A:
在工具的 选项 里面设置为 变换后不写入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