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在梯形图中MOV C0  K4M10对应后面的常开触点M12、MOV C1   K4M30对应后面的常开触点M33、MOV C2   K4M50对应后面的常开触点M54、CMOV 3  K4M70对应后面的常开触点M75是怎么理解呢?C0=2时 M12应该是0、C1=3时 M33应该是0、C2=4时 M54应该是0、C3=5时 M75应该是0,什么状态下能将M12、M33、M54、M75都为1呢?

网友A:
M12要C=4才为1,M33要C=8才为1,M54要C=16为1,M75要C=32才为1

楼主:
谢谢赐教!我是新手,我理解是C3的十进制变二进制码低位应该是11,则M10为1、M11为1,其他高位应该都是0才对啊?还是应该是十进制变16进制才对?

我搜到一段解释的话:用法嘛,例如:K2M10  这个代表M10~M17 八个位地址

MOV K3 K2M10 这句话里的K3的2进制是0011,这个0011对应的是M10~M13,右边第一位是1,第二位是1,第三位是0,第四位是0
1是闭合,0是断开,从右边开始第一和第二位都是1,所以输出M10~M11闭合

MOV K3 K2M10其实相当于out M10
                                   out M11
K4**对应16位二进制数

网友B:
你还要知道BCD码,十六进制H0000一位数代表四位二进制

楼主:
如"M12要C=4才为1,M33要C=8才为1,M54要C=16为1,M75要C=32才为1":,则按错键次数M12、M33、M54、M75很难全部为闭合状态导致M6辅助继电器动作,Y012输出继电器就容易导致锁电磁阀吸合,达不到密码锁设计要求啊?

楼主:
还请资深前辈帮指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我理解错了吗?该怎么理解

楼主:
,高手们都不给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