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 D0 + 1;
    IF  D0>10 THEN
        D0 := 0;
    END_IF;

    IF D0 := 2 THEN
         Y0:=FALSE;
   END_IF;

   IF D0:=8 THEN
       Y0:=TRUE;
  END_IF;

END_IF;

以上ST语句编译通过,但定时器似乎不起左右,因为在2,7控制Y0口不起作用,,麻烦帮看一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ST,用过其它编程语言,好像没有这种写法。
这种多条件选择,是不是应该用if……else if, switch……case,这类写法。
ST语言,这两种写法。
[attachment=141363]
[attachment=141364]

楼主:
没错,楼上将多情况跳转用  CASE  ,这有点像C, C++

还是讲清楚上问题,用的是GW-Work2 环境选的是 FX2  ST结构化语言
   刚开始TON_1()系统出错,后来在左边原件FB-模块中选TON 弹出对话框,进行注册OK即可用上
可用上面语句了,,但定时器不起作用,啥原因,请教了

网友B:
IF D0 := 2 THEN
         Y0:=FALSE;
   END_IF;

IF语句条件使用赋值语句,我也是醉了。

IF D0=2 THEN
    Y0:= FALSE;
END_IF;

Good  Luck ~

楼主: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D0 := 0;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 1 - D0 ;

    CASE D0 OF
    1:
         Y0:=TRUE;
   0:
         Y0:=FALSE;
    END_CASE;

END_IF;

太谢谢了,我试上一段语句,意思想让Y0 在1S 内交替亮,灭,  程序执行了,亮就不见灭,,我想是不是系统执行了一次定时就退出了,,,谢谢 对我 ST语言的知道,,,,谢谢"
cvlsam"老兄

楼主: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5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Y0:=TRUE;
END_IF;

TON_2(IN:= NOT TON_2.Q ,PT:= TIME#5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2.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Y1:=TRUE;
END_IF;

又试验上面一段ST代码,,可以运行,,本来我的意思是想程序是顺序执行的, Y0 先亮,,Y1后亮实际情况是,Y0,Y1同时定时亮。更说明定时器用完就完了,不能循环使用,如何才能循环定时呢?谢谢

楼主: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 D0 + 1;                          // ---------经过反复实验-
    IF  D0>10 THEN                   //-----------
        D0 := 0;                              //-----------
    END_IF;                                 //----------该段无法时间,因为这段代码只运行一次,,不能循环????
END_IF;

楼主: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D0:=0;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D0+1;
         IF D0>4  THEN
                D0:=0;
         END_IF;

         CASE D0 OF
          1:
               Y0:=TRUE;
          2:
                Y0:=FALSE;
          END_CASE;

END_IF;
////////////////////////////////////////////////////////////////////////////////////////////////////////////////////////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Y0:=TRUE;
END_IF;

TON_2(IN:= NOT TON_2.Q ,PT:= TIME#2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IF TON_2.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Y0:=FALSE;
END_IF;

=================================================================
上段不能实现Y0 隔1 秒亮, 灭一次,  而 下面一段实现了 Y0 反复的亮灭 ,实现了循环,,能看一下原因,讲一下原理吗??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了,谢谢

网友C:
这是 上位机通讯语句?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昆仑通泰的脚本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昆仑通泰的脚本程序

PLC的ST语言,即实现和梯形图一样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1S ); (*定义一个1S定时器*)
D0:=0;

IF TON_1.Q  THEN (*定时时间到,D0++,D0大于10,那么清零*)
         D0:= D0+1;

第一段程序你每次都把D0赋值了0,怎么会闪烁了,Y0将一直为1

网友E:
你每次都将D0赋值为0了,D0值不可能为2,在D0=0和=1时Y0均为1
将   CASE D0 OF
         0:
               Y0:=TRUE;
          1:
                Y0:=FALSE;
          END_CASE;

END_IF;

也才学习ST,不对之处请自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