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看了几个三菱PLC ST介绍,关于创建计数器还没有头绪,那个介绍一下?

楼主:
正在看《Q、L结构体编程手册(应用函数篇)》手册有介绍,不很详细,似乎明白一些,但不全懂,那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CTU_1(CU:= M0 ,RESET:= M1 ,PV:= D0 ,Q:= M3,CV:= D1 );

这段代码用GX developer来表示就是:
LD M0
OUT C1 D0
LD M1
RST C1
至于Q,不就是梯形图中计数器到了后LD C1这样的方式么,连不连变量无所谓,ST中可以使用CTU_1.Q这种方式。
CV代表已经计数的值,不是梯形图中常常MOV C1 D1这样方式来读取计数值么。

上次回定时器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了计数器和定时器用法一样
TON.Q    CTU.Q
TON.PV  CTU.PV
TON.IN    CTU.CU
TON.ET   CTU.CV
唯一不同的就是定时器IN条件为OFF时就复位了。

学习一下PASCAL语言有助于提升ST语言的应用水平。

另外,三菱的ST语言不是标准的ST,在项目移植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

Good Luck~

楼主:
太谢谢了,多谢"cvlsam"知道,高级语言没问题,弄C 十多年了,今后多请教您,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再看书收获不少,大概明白,实战的时候再问,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多谢"cvlsam"知道,高级语言没问题,弄C 十多年了,今后多请教您,

C语言用了21年的我都觉得自己C语言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