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通讯求助

楼主(2015-11-11):
请问松下A5系列伺服 这个协议到底是什么协议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看了半天资料没整明白这个如何使用。心中还有一个疑惑是这个通讯是不是无法控制电机,只是参数读写?

楼主:
我只要控制电机转速和速度,请问这个协议是MODBUS吗?还是其他什么协议,您有相关的资料例程吗,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直接串口调试软件设置好,直接发 05h 就可以了?

网友A(2016-01-05):
要按他的通信协议写,先发是个控制权指令,等待返回后,再发指令,在等待返回指令,再发下一条。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否则你的从新从控制权指令开始发。

网友B:
楼主你能告诉我松下伺服那个POT.NOT8脚和9脚是怎么接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