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可以和触摸屏通讯么?

楼主(2015-11-11):
如题三菱A1S61PN的PLC,cpu是A1SHCPU可以和触摸屏通讯么,,,我没看见PLC的通讯接口,,要加什么模块,,型号价格,,或者哪里有说明书告诉我一下,,拜谢了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自己定一下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可以的吧,25针的编程口就可以触摸屏通讯,新出的屏很多好像不支持A系列的呢

网友B:
串行通讯模块

网友C:
A1S61PN是电源模块,A1SH是CPU有一个25针的通信口用来上下载程序也可以和触摸屏通信的,需要触摸屏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D:
可以,知道通信协议就行,

网友E:
可以的,A系列的淘汰啦

网友E:
如图,232那个
[attachment=141467]

网友F:
叫个模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