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FX2N-1PG 回原点时,每一次回复原点时的机械位置都不同差异在1MM左右,DOG信号接在Z相信号,后来改为使用外部接近开关仍然有差异。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哥们,实在想不出原因就看看联轴器锁紧没有。。。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联轴器我也确认过了。

网友B:
接近开关作为原点感应吗?接近开关精度好像不太好,用光耦会好些。另外爬行速度要足够低,爬行距离尽量大些

网友C:
引用楼主tyco110于2015-11-11 19:39发表的 求助FX2N-1PG 定位模块原点回复不准确 :
FX2N-1PG 回原点时,每一次回复原点时的机械位置都不同差异在1MM左右,DOG信号接在Z相信号,后来改为使用外部接近开关仍然有差异。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你提到  -->DOG信号接在Z相信号
不太對吧.dog 怎會接再 z 像信號
z 像是馬達一圈 一個信號 ,怎會跟 dog...
另外要抓馬達 z 相信號時 , 轉速不可過快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作为原点感应吗?接近开关精度好像不太好,用光耦会好些。另外爬行速度要足够低,爬行距离尽量大些

正解!

网友E:
我是这样接线的:DOG用来减速,Z相信号接在PG0端
每次回原点误差很小

网友F:
别人只能给别人的经验,但还是要以现场为主,多思考,多试验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G:
零点信号数设置在1以上试试

网友H:
Z相是马达转一圈的信号,瞬间的,你说的是位置,意味着有丝杆,那么不要用Z相,用光电开关

我的写法是,用两次回原点,先让机构快速到达光电开关位置,感应后马达用稍慢一点的速度反转一段距离,
(反转前可停留也可不停留,看你的设备情况)
然后再用慢速往光电开关方向,感应后立刻停下来,即为电气0点,也可以再移动一定的位置作为电气0点(叫做原点偏移)!

当位置处在光电开关上时(遮住了),先让它脱离光电位置。

可以精确至0.001mm

我是把DOG点又当原点信号,又当限位信号,所以要用原点偏移。

网友I:
1,看联轴器有没有松(你已经确定没问题)
2,看丝杆有没有间隙
3,如果你用ZRN指令的话,爬行速度一定要低,
4,你检测编码器Z相的时候一定要用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