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各位大哥,想问一下用FX3G可以直接驱动松下A5伺服吗?还是中间要加个差动信号转换器。好像说PLC输出脉冲的是光电耦合电路,伺服驱动器需要的是差分信号,所以中间要加个信号转换??是这样子么??

网友A:
一般伺服放大器也支持单端输入的,只要把光耦的正端接电源就是单端了

楼主:
那如果用三菱PLC脉冲加方向控制松下A5,中间不需要加那个参分信号转换器,直接接信号线对吗?

网友B:
手头上刚好做了FX3U+A5伺服的项目,电路图供楼主参考。中间不加差动转换器。 L550TFT屏压接最新图纸2014-11-28.pdf (58 K) 下载次数:130

网友C:
附件打不开

楼主:
谢谢,可是没有打开,不支持类型或者已损坏

网友D:
可以参考此贴,大同小异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2959.html

网友E:
不管差分的和集电极的都能用,A5的有两个输入口,一个是500KPP及以下的,一个是4MKPP的专用接口,里面都是用的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