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变频器带不动200w电机?
风铃

楼主(2015-11-11):
现有一台新设备,用台达M系列220v0.4kw变频器,动力是220v200w电机,开机5分钟就自动停机,变频器没有显示任何故障,也没有历史故障,就是运转一会儿自动停机。后来用200v 1.5kw变频器就正常工作了。难道200w的电机要用1.5kw的变频器吗?

网友A:
1.5KW,大马拉小车了吧?

网友B:
参数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C:
估计你买到的是仿品

网友D:
参数设置有问题把,恢复出厂看一下

网友E: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F:
赞同3楼,估计是高仿的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风铃

楼主:
台达变频器是买设备时原装的,询问厂家说恢复出厂设置,改变转矩模式,也都照厂家说的调试程序。让变频器检测电机后50hz运行正常,退出检测改变频率25hz和80hz就又停机了,厂家说那只好换大功率变频器了。这种现象解释不通,厂家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G(2015-12-24):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吧

网友H:
低频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I:
外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J:
参数设置有问题,另外再检查一下电路。
400w变频器带不动200w电机?

网友K:
看楼上的回复,就没人从负载方面考虑的,负载与变频器电机负载不匹配。

网友L:
你运行频率多少那呢

网友M:
正常是可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