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我们厂的一个美国客人,因他们那边只有单相电。了解了下,他们的单相电有些特殊,就是所谓的单相三相制。如附图, [attachment=141401]

也就是line 1或line 2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110v.但是line 1和line 2之间的电压却是240v?

现在的问题是,客人那边要用到防爆电机,因单相防爆电机少且很贵,所以准备用变频器将单相转成三相。

这样,电频器的进线,是否应该是接line1和line2,也就是240v进,转出来的电为三相240v.

或者用line1和另外一根零线110v进?这样转出来的电压是三相110v?

网友A:
那边一般要求比较严格,大部分都会要求用通过UL认证的设备。找一下AB的变频器和电机,国内基本买不到。

网友B:
要看你防爆电机的电压等级,通常240可以接三角形接法。
可以升压的变频器大品牌几乎没有,而且电压提升的幅度有限。
用110V的话可能你要用变压器。

楼主:
不能将line 1和line 2的2根进线接变频器么?

网友C:
用单相的变频器。

网友D:
单相变频器是正道。

网友E:
我客户到美国的面条机械用的西门子

网友F:
这种电源不叫单相三线制,应该称为两相三线制电源。

网友G:
找进口的吧,国内肯定没这玩意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H:
我这有信捷的变频器,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I:
又学了一招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J(2015-12-24):
小功率的就用变频器接240V

网友K:
LINE1 LINE2进变频器吧。这样出来3X220的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