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想深入ST语言,看了半天首次那个函数是可发脉冲的?
    是TP_()  函数吗?不太明白

楼主:
其中如:  TP_1(IN: g_bool1, PT:=T10s, Q:=g_bool2, ET:=g_time1)
                                    |                       |                  |                       |_________4)  这个数 是不是输出脉冲的频率??说明没讲
                                    |                       |                  |___________________ 3)  这个 输出 问:是不是指 Y0--Yx??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持续十秒的脉冲(是不是输出脉冲的个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s输入指 可用那些布尔 变量???
说明讲得不太清楚,输出脉冲是这个函数吗?  而其中变量定义如何?谢谢??     还有PWM波如何输出??在梯形图有PWM 指令,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大虾!!!

楼主:
TP_1(IN:=M0, PT:=T#10s, Q:=Y0, ET:=200);

编译的时候报错:ET=输入类型不一致,
                                 指定了不可写入的值

这个g_times 时间格式是啥意思,是多少??

网友A:
很多方式可以发脉冲,不知道你需要的脉冲特性是什么。

既然知道如何设定PT,为何不知道如何设定ET?它们的数据类型相同,都是TIME类型。

楼主还是耐心的将手册看完才好。

Good Luck~

楼主:
谢谢“cvlsam”  指点,所以不知道如何用,因为我想发脉冲控制步进或伺服,,发一定频率脉冲,,及发送的数量,,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发脉冲的,,,谢谢,手册讲比较简单一带而过了,,需要有实践的来点拨一下,事半工倍,,这个就称之为老师,谢谢

楼主:
TP_1(IN:=M0, PT:=T#10s, Q:=Y0, ET:=T#5s);   这个没问题,关键也不知道是发那种脉冲含义是啥??

楼主:
TP_1(IN:=M0, PT:=T#10s, Q:=Y0, ET:=T#0.2s);   报错:ET'输入值中,指定了不可写入的值,,我今天还有4次回复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P_1(IN:=M0, PT:=T#10s, Q:=Y0, ET:=T#0.2s);   报错:ET'输入值中,指定了不可写入的值,,我今天还有4次回复就没有了,

正在昏倒中回答问题。

T#0.2S也出来了,你既然学过C,应该知道TIME格式就是unsigned int类型啊,怎么可能有浮点数出现啊。

应该输入T#200ms

Good Luck~

楼主:
TP_1(IN:=M0, PT:=T#10s, Q:=Y0, ET:=T#200ms);     报错:ET'输入值中,指定了不可写入的值,都不行
                                                                                               TON_1(IN:= NOT TON_1.Q ,PT:= TIME#0.1S ); (*定义一个0.1S定时器 1S均可 *)                 是可行的

楼主:
PWM( TRUE , 10 ,80 , Y0 );                    //可发PWM波
PLSY(TRUE, 1000,10000,Y0;  );          //可发脉冲,

FX2N与基本的指令差不多,只不过进行了封装,,,今后还多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如:  TP_1(IN: g_bool1, PT:=T10s, Q:=g_bool2, ET:=g_time1)
                                    |                       |                  |                       |_________4)  这个数 是不是输出脉冲的频率??说明没讲
                                    |                       |                  |___________________ 3)  这个 输出 问:是不是指 Y0--Yx??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持续十秒的脉冲(是不是输出脉冲的个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s输入指 可用那些布尔 变量???

et端数据类型为TIME,在内部变量中建立一个Time数据类型的变量,将ET值赋给该变量,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在昏倒中回答问题。

T#0.2S也出来了,你既然学过C,应该知道TIME格式就是unsigned int类型啊,怎么可能有浮点数出现啊。

C大,我测试了下TIME格式可以使用t#0.1S,能够通过编译,有可能这个三菱ST不是标准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