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220v输出的变频器能接380电机么?电机无法改接线方式,这样能用么?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楼主看一下电机的名牌,有些电机有220V和380V这2种接法~
无法改变接线方式

网友B:
   小功率三相电机通常有380V/220V两种接法。

网友C:
楼上正解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
是380v还是220v电机,原厂看铭牌,维修后电机不好说,220v变频器驱动380v电机没有什么问题(变频器与电动机功率匹配怎么样?)!

网友E:
能用,如果负载不大的话没什么问题,我在小功率电机上用过,就是电机输出的力矩小了,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行不发热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F:
可以,是三角型接法的就可以,如果是星型电机速度会变慢

网友G:
引用楼主abcd123580于2015-11-12 09:24发表的 220v输出的变频器能接380电机么 :
220v输出的变频器能接380电机么?电机无法改接线方式,这样能用么?有什么后果?

能用,電機30HZ內電流高點電機熱點30HZ~50HZ電機力拒不足電機可以煎蛋壽命短點
沒事電機會轉的,給參考

网友H:
    我听懂你说的意思了。单线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都是3线。确定可以接380的电机的
三线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3线,同样能接380电机。

网友I:
可以用。
但星形接法达不到额定转速和功率。
负载较重或长时间用,建议加散热风扇。

网友J:
小功率电机可以用的。外面常用。

网友K:
可以,但不能超过35HZ

网友L:
[attachment=141751]如果变频器是AC220V,接△没有问题,我用过。

网友M:
可以用,但功率要匹配

网友N:
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能接380V电动机,但可以把380V电动机改成220v的。需要注意一点不是每个电动机都可改接成220V。
于英剑

网友O:
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能接380V电动机,但可以把380V电动机改成220v的,再用变频器驱动。
如果直接用变频器带380伏电机,
轻载情况下,低频率运行,应该问题不大。(不超过变频器和电机的额定电流,)
重载嘛,就不行了,电压太低,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