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单位的生产线是CJ2M,程序中有类似H150.00[W7]这样的指令,是指W7是1,就是H150.01,是3,就是H150.03吗?
  还有E7400[W7],也是根据W7来变址吗?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hj4190于2015-11-12 10:32发表的 CJ2M程序中的H150.00[W7]是什么? :
单位的生产线是CJ2M,程序中有类似H150.00[W7]这样的指令,是指W7是1,就是H150.01,是3,就是H150.03吗?
  还有E7400[W7],也是根据W7来变址吗?谢谢!

YES,就是间接寻址。

Good Luck~